工业点火器维修案例一则

楼主(2013-06-09):
公司一台燃烧器不能点火,控制器运行到一个阶段自停,经检查现场风压开关、检漏开关均没有问题,再次上电观察控制器运行,当运行到向上的箭头时自停,检查说明书提示控制器5、9之间器件有问题,该回路有两个控制器件:1、调节阀开度反馈。2、时间继电器触电。经更换时间继电器后燃烧器点火成功。

网友A:
前几天公交车的火就是你点的吧

楼主:
呵呵!还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和技术!

网友B:
呵呵,就是燃烧器吧,还来个工业点火器。

根据 你 的描述,用的还是西门子的机械式程控器吧。

楼主(2013-07-13):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是燃烧器吧,还来个工业点火器。根据 你 的描述...

 是的,看来你也对该设备很了解啊!

楼主:
近两天公司的利雅路燃烧器每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段都出现熄火现象,操作人员复位后正常开启,从报警看应该与进气压力有关,今天调整减压后压力试试。

楼主:
大家谁熟悉利雅路点火器,聊聊!该点火器的报警太难看了,还不如我家里的燃气壁挂炉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