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安装不上了?

楼主(2013-06-09):
电脑里面的三菱安装文件,双击SETUP,电脑没有反应,重新下载了另一个版本的GX软件,双击SETUP,还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碰到,其他的编程软件都可以安装的,原装电脑里有GX软件,现在已经卸载了,也清理注册表了,怎么三菱的编程软件安装不上了呢,真是神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你要先安装那个 MEL 的文件包, 还有你的下载程序全不? 系统兼容不 ?

网友B:
1.先安装ENVMEL 里面的 SETUP 。

 2.还有种可能  你以前安装的是7.0的版本 ,现在要安装8.52.E一类的高版本 ,对安装环境要求比较高,可能需要重做系统(清除注册表)GHOST  系统不要安装,我试过不行。

网友:
电脑里面的三菱安装文件,双击SETUP,电脑没有反应,重新下载了另一个版本的GX软件,双击SETUP,还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几天前我也碰到了,我的原因是C:没有空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安装ENVMEL 里面的 SETUP 。  2....

网友D(2015-11-24):
软件太大不能安装怎么办啊?

网友E(2016-12-05):
我的也是的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F(2017-12-24):
win7版本很奇怪,我下载了几个win7 sp1版本(雨林,电脑公司等)都可以安装GXDeveloper8.86版本,可就是运行不了SolidWorks 2006 SP0.0绘图软件,于是就从其他早几年的电脑安装好win7有绘图软件的备份好gho文件安装到新电脑上,SolidWorks 2006 SP0.0可以了,但三菱GXDeveloper8.86怎么安装都不行,点击所有“SETUP.EXE”就是无反应,用驱动精灵都安装了组件还是不行,于是就安装了三菱GX_Works2,关机重启又可以安装GXDeveloper8.86了,怪事,哈哈!

网友G(2021-01-26):
我也遇到过两次 安装没有反应 任务管理器显示一个N开头的占CPU 50%左右,重装系统无法解决。其中一台貌似换64位win7解决,还有一台win10可以

两台笔记本都有相同之处,就是这几年的赛扬CPU 其中一台是3855u 另外一台忘记了

工控行业用不要买阉割版CPU,3855U就是改win10虽然安装三菱可以 其他软件又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系统在其他电脑安装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ghost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