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跳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09):
用电跳闸:

    我家刚装修,入住已有三四个月了,现在家里用小功率电器(1000瓦以下的)不会跳闸,用大功率的电器怎么会跳闸,比如冬天的暖宝,才1200瓦就跳,是怎么回事啊,找又找不出原因,希望有高手指点或维修一下,定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啊:你家里装修买的主断路器性能不好或者额定电流值太小,建议换装大容量正品断路器(同时注意你的断路器进出线截面积是否合符负载要求。6平方毫米铜线不超过40A断路器,10平方毫米铜线不超过60A断路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开关,即断路器还是带不带漏电的,可以把你家具体使用的断路器型号、规格讲一下,使用的线径和接线方式说说。光讲跳闸叫人不好回答,照你上面讲的可能是断路器或者线径选小啦,再着就是接线方式不对。

网友C:
用电过量,当然跳闸了,换大开关要注意你的电缆是不是允许,不要盲目更换。

网友D:
1,用电过量,当然跳闸了,换大开关要注意你的电缆是不是允许

2,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开关质量有问题

网友E:
考虑装修时候接线是否正确,零地接对没有。

网友F:
按你说的情况是用电过量保护跳闸了,如果是其中某一个用电器在打开的时候跳闸就要考虑这个用电器的线路接触是否良好了。

楼主:
关于我家电路跳闸

     首先谢谢大家的关心与建议。

      我跟据大家的建议,首先换了空气开关,还是跳。最后我们一路一路排除,是接线盒内的照明零线与动力零线共用造成的,调换了一下,一切正常。原因是装修时电工把线路给调来调去,屋内装的有好几个双控开关,把线路给调乱了,而接线盒内的线未动造成的。害的虚惊一场,要是新装修的都这样你说心里窝曲不。

      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回复建议,祝大家工作顺利,天天都有好心情!

网友G:
换容量大的断路器,还要注意选择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