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断路器的失压脱扣器运行中产生噪声和振动怎么办?

楼主(2013-06-09):
      低压断路器的失压脱扣器运行中产生噪声和振动,可从以下几方面查找原因,并作相应处理:

(1)由于脱扣器线圈的额定电压高于电路的电源电压,所产生的电磁力不足以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从而造成脱扣器产生噪声和振动。通常,换上电压符合的线圈即可。

(2)弹簧本身的反作用力太大,造成脱扣器产生噪声和振动。此时应调整弹簧压力,或者更换弹簧。

(3)失压脱扣器铁芯的短路环断裂,或者铁芯工作面有污垢,使铁芯不能可靠吸合,也会造成脱扣器发出噪声和产生振动。如果查明是短路环断裂,可换上同规格的短路环;如果铁芯工作面有污垢,则应彻底清除污垢,保持铁芯清洁。

网友A(2013-12-19):
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低压断路器出现震动和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