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宇电AI702M

楼主(2013-06-09):
厦门宇电AI702MFJ4L5L5仪表一台,接两路压变,一路有两个上限报警,一路有两个下限报警,请问能实现么?苦思中。。。

网友A:
转到宇电科技版块,等专家解答吧。

网友B:
1、AF在当前值上加8(D=0),可以把下限报警改成上限,这样每路就有两个上限;

2、nonc改成48,可以把第二路的报警继电器改成常闭(就是把上限继电器改作下限报警的功能);

3、第二路的报警值(仪表上为上限报警)设置时要将下限值加上回差,这样可以消除上限继电器作下限报警所产生的偏差;

这样改的话,是把第二路的上限报警继电器设成常闭,来实现下限报警的功能,第二路的报警指示灯状态和现场实际情况是反的,正常工作时会一直亮着,报警时才熄灭,但是继电器动作是正确的。

更详细的设置您可以咨询400-888-2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