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式触摸屏的分类与作用

楼主(2013-06-09):
电阻式触摸屏的分类与作用
  这种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部门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透明的导电电阻)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很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根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这就是电阻技术触摸屏的最基本的原理。所以电阻触摸屏可用较硬物体纵。 电阻类触摸屏的枢纽在于材料科技,常用的透明导电涂层材料有:
  ITO,氧化铟,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埃=10-10米)以下时会溘然变得透明,透光率为80%,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降,到300埃厚度时又上升到80%。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就是ITO涂层。
  镍金涂层,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层导电层使用的是延展性好的镍金涂层材料, 导电层因为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工艺本钱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固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由于它导电率高,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平均,不宜作电压分布层,只能作为探层。

  1、四线电阻屏
  四线电阻模拟量技术的两层透明金属层工作时每层均增加5V恒定电压:一个竖直方向,一个水平方向。总共需四根电缆。特点:高解析度,高速传输反应。 表面硬度处理,减少擦伤、刮伤及防化学处理。具有光面及雾面处理。一次校正,不乱性高,永不漂移。
  2、五线电阻屏
  五线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基层把两个方向的电压场通过精密电阻网络都加在玻璃的导电工作面上,我们可以简朴的理解为两个方向的电压场分时工作加在统一工作面上,而外层镍金导电层只仅仅用来当作纯导体,有触摸后分时检测内层ITO接触点X轴和Y轴电压值的方法测得触摸点的位置。五线电阻触摸屏内层ITO需四条引线,外层只作导体仅仅一条,触摸屏得引出线共有5条。
  电阻式触摸屏的分类与作用特点:解析度高,高速传输反应。表面硬度高,减少擦伤、刮伤及防化学处理。同点接触3000万次尚可使用。导电玻璃为基材的介质。一次校正,不乱性高,永不漂移。五线电阻触摸屏有高价位和对环境要求高的缺点。

网友A:
一直想拆一个,没机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