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L3与N之间电压波动

楼主(2013-06-09):
各位,小弟遇到问题如下:

1.客户方电工从客户供电处仅接入三根相线L1,L2,L3至设备A,没有将零线N与保护线PE接入设备A

2.设备A通过设备A内部的空开给设备B提供三相电源,从设备A内部端子排引N线至设备B内部N线

3.由于客户电工的问题,将设备B电源接入处零线N与保护线PE短接

4.我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设备A内L3与N之间电压,电压从235V,176V,354V,0V波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5.设备A内有一电路板经空开从L3及N处得到220V电源,电路板烧毁,电路板名牌电压230V/240V。

不知道为什么电路板烧毁,更不知道电压为什么这样子波动。

网友A:
个人觉着这样接,也没有问题

有两个疑问:

1、设备A里的N到底从那儿接来了,端子排?

(如果要得到220V,这个需要接隔离变压器380-220)

2、楼主从L3及N处得到220V电源,你测了吗?是220V 吗?

网友B:
柜子如果接地良好也不会出此纰漏,这个烧了是正常的,不烧就不正常了

网友C:
估计B相和N之间的绝缘有问题了,发生了漏电。导致B相电压下降。或者三相不平衡导致的。

网友D:
否定你的接法,安全第一,原理就不说了,电工版块有解释

网友E:
等于N线是悬着的,如果B设备运行,可能A内L与N之间电压相对稳点

网友F:
1.客户方电工从客户供电处仅接入三根相线L1,L2,L3至设备A,没有将接入设备A

不接零线N与保护线PE可能会造成设备接地烧毁,碰巧的是你的柜子内有漏电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电路板烧毁

漏电无保护所以烧毁了!接了PE线开关会保护跳闸

2.设备A通过设备A内部的空开给设备B提供三相电源,从设备A内部端子排引N线至设备B内部N线

设备A内有变压器吗?如果没有接出来的N线也是没用的

3.由于客户电工的问题,将设备B电源接入处零线N与保护线PE短接

这样接是不对的,N线是工作零线,PE线是保护线,不可混用,

加入某相漏电你这样混接会导致零线带电烧毁设备,以上情况可能由此引起

4.我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设备A内L3与N之间电压,电压从235V,176V,354V,0V波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显然是有一相接地了,但是不是完全接地,所以出现电压波动,这也是电路板烧毁的原因

不知楼明白了吗

网友G:
  三相负荷不平衡,N相带电了。

网友H:
客户电工没将A设备N线接入,A,B设备N,PE线相连后又没直接接地;也就是根本没N线,靠AB设备的漏电来当N线,你量电压应该波动。把N线联上,PE线接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着这样接,也没有问题有两个疑问:1、设备A里的N...

 1.设备A里面的N是从设备A内部端子排取得

2.我用万用表测量L3与N之间电压是波动的如帖子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客户电工没将A设备N线接入,A,B设备N,PE线相连后...

 我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设备A内L3与N之间电压,电压从235V,176V,354V,0V波动

应该是靠AB设备的漏电来当N线。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漏电导致L3与N之间电压波动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客户方电工从客户供电处仅接入三根相线L1,L2,L...

1.客户方电工从客户供电处仅接入三根相线L1,L2,L3至设备A,没有将接入设备A

不接零线N与保护线PE可能会造成设备接地烧毁,碰巧的是你的柜子内有漏电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电路板烧毁

漏电无保护所以烧毁了!接了PE线开关会保护跳闸

我觉得柜子内有漏电就是设备B内部PE与N短接,而且PE经设备外壳与大地接触。

至于电路板烧毁的原因应该是过压。不知是否正确?

2.设备A通过设备A内部的空开给设备B提供三相电源,从设备A内部端子排引N线至设备B内部N线

设备A内有变压器吗?如果没有接出来的N线也是没用的

设备A内没有变压器

3.由于客户电工的问题,将设备B电源接入处零线N与保护线PE短接

这样接是不对的,N线是工作零线,PE线是保护线,不可混用,

加入某相漏电你这样混接会导致零线带电烧毁设备,以上情况可能由此引起

4.我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设备A内L3与N之间电压,电压从235V,176V,354V,0V波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显然是有一相接地了,但是不是完全接地,所以出现电压波动,这也是电路板烧毁的原因

不知楼明白了吗

我不认为有一相接地了。电压波动就是零线N与PE短接,PE与大地接触,所以电压波动。

网友I:
也有可能AB两地的相序不一样,而N是通过了220线圈的

网友J:
   楼上很多解释也很好,电路板烧坏原因很多:

1,可能是板子质量不好烧坏,板子坏的很正常

2,也有可能板子寿命到了,电子产品没法说什么定时坏的

3,不家你设备引出线是没有 N 线,那你的 A 设备有没有 220V 变压器,如没有的话你这个电路接线就存在很大问题,也就是偷电的说

网友K:
吸取教训吧!我暂时不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