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箱发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09):
我用的主轴箱会很烫是怎么回事,各部分尺寸都是国标的。装出来使用会发烫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负载太大,润滑油不及格等原因查查

网友B:
摩擦太厉害了。

拆了维护保养哈,上好点的润滑油。

网友C:
还有看装配精度怎么样?

网友D:
装配的间隙不对,导致润滑油膜没法形成,无法有效润滑所致

网友E:
装配工艺问题,不同轴,摩擦力大。

网友F:
1.装配精度

2.润滑

网友D:
还在发热吗?发热的话拿过来做烧烤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