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高手

楼主(2013-06-09):
  •         通用桥式起重机,QD80-30T的,副钩使用的是30KW的变频器,控制22KW的电机起升。

  •        目前故障是GF接地故障,拆除电机UVW电源线后变频器不报GF接地故障,测量UVW电源线没有接地,电机也没有接地,但是如果连到一起就会报GF接地故障。用主钩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线接到副钩电机上,副钩能正常起升,主钩变频器也正常,何解???求高手啊 !!!!

网友A:
另外换一个电机试试。。

网友B:
变频器内部问题,可以查查变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