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发热体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急!急!急!           我手里现在有一'U‘型的熔接头,其加热原理是在U型的上方左右两边各焊接一根电线,对这个U型熔接头通上6V的电压,让这个U型熔接头在几秒钟的时间加热至200°用来融化塑胶,请问各位是否知道这个U型熔接头使用的是什么材料才能在通电时极速加热???请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铜镀银,关键是电阻小的,能产生大电流,发出较大的热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铜镀银,关键是电阻小的,能产生大电流,发出较大...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应该不是铜镀银,因为要经过氮化处理以后镀钛,应该是属于钢或者是合金材料吧。

网友B:
应该是镍铬合金,导体本身的等效电阻较大,高温性能较好,材质跟钛合金可以很好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镍铬合金,导体本身的等效电阻较大,高温性能较好,...

 谢谢,有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