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主设备安全操作原则

楼主(2013-06-09):
1.变压器的并列操作:

电压比、阻抗电压、接线组别相同的变压器方可并列运行,若电压比和阻抗电压不同,则必须经过核算,在并列运行时任一台都不过负荷时方可并列。

变压器并列、解列前应检查负荷分配情况,并将检查语句写入倒闸操作票中。

新投运或经大修的变压器并列前,应先进行核相,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并列。

2.变压器的停送电

变压器停、送电前,应考虑中性点的倒换问题,确保停送电后直接接地的中性点数目不变。对于110kV及以上直接接地的中性点,倒换时应先合上另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开关,再拉开原来的中性点接地开关;如果是35kV消弧线圈进行倒换,则应拉开原已合上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开关,再合上另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开关。

变压器停电时,应先停低压侧,再停中压侧,最后停高压侧,操作时可先将各侧断路器断开,再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拉开各侧隔离开关。对于主变隔离开关,应先拉变压器侧,后拉母线侧,送电时顺序与此相反。

强油风冷变压器,投运前应先投入冷却器。

3.变压器有载调压分接开关操作

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其调压操作应轮流逐级进行,一台变压器上不得连续进行两个及以上的分接变换。

当主变压器过负荷时,不得进行有载调压分接头变换的操作。

有载调压分接开关运行6-12个月 或切换2000-4000次后,应取油样进行试验,运行1-2年或切换5000次后,应更换有载调压分接开关箱中的油,切换5000-10000次后,应对分接开关进行吊芯检查。

4.母线操作

母线停送电时,应做好电压互感器二次切换,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向母线反充电。

用母联断路器对母线充电时,应投入母联断路器充电保护,充电正常时后退出充电保护。

倒母线操作,应按规定投退和转换有关线路保护及母差保护,倒母线前应将母联断路器设置为死开关。

对母线充电的操作,一般情况下应带电压互感器直接进行充电操作。

5.隔离开关操作

(1)禁止用隔离开关拉合带负荷设备或带负荷线路。

(2)禁止用隔离开关拉开、合上空载变压器。

(3)允许用隔离开关进行的操作:

a.拉开、合上无故障的电压互感器及避雷器。

b.在系统无故障时,拉开、合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开关。

c.拉开、合上无阻抗的环路电流。

d.用屋外三联隔离开关可拉开、合上电压在10kV及以下,电流在9A以下的负荷电流;超过上述范围时,必须经计算、试验,并经主管单位总工程师批准。

(5)电压互感器停电操作时,先断开二次空气开关(或取下二次熔断器),后拉开一次隔离开关,送电时操作顺序与此相反,一次侧未并列运行的两组电压互感器,禁止二次侧并列。

网友A:
一切皆按操作票来,监票操作要到位!

网友B:
多人协作,按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比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人协作,按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