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钟运算

楼主(2013-06-10):
我写了6组时钟运算指令,设置值由维纶触摸屏赋值,现在问题是触摸屏赋值后,断开触摸屏,PLC时钟运算6组都正常,如果继续连着触摸屏,其中有2组运算值就出现错误。比如说:当前时间8:00加上触摸屏设置时间0时59分钟,应该等于8:59,不连屏等于8:59(电脑监视),一旦与屏连上,就等于8:35了,6组程序都是一样写的,就其中2组不正常。

网友A:
从你讲的判断,问题应该出在触摸屏连接上后对6组运算器其中的2组运算有了影响。你又说6组程序都是一样写的,那么会不会有问题的那2组参与运算的数据受到了HMI的实时时钟影响了呢?

只是猜测,仅仅参考而已。

网友B:
 是不是你写的数据传 PLC 与 HMI 之间的传送有错误呀 ?

网友C:
BCD BIN注意下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