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相关问题

楼主(2013-06-10):
        690v 11kw施耐德变频器开关电源问题:给电源板单独供电,测量振荡芯片2844B的输入端7脚电压不稳,在11v——15v之间跳动,8脚基准电压没有,6脚却有7.5v电压,且各路电压输出均为0v。仔细检查周围电路以及芯片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陷入难局~~~~~

        求各位大仙、大神们出谋划策:帮小弟解此难题!不甚感谢~~

楼主:
这个是电源部分图。大家看一看~~

网友A:
楼主测的是不是2图中最下面的那个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的是不是2图中最下面的那个芯片呢?

 是的,2844b

网友B:
8脚没有基准电压证明供电不正常,如果7脚有16V,8脚还没有5V就是2844坏了。检查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有没有变质。

网友C:
7脚电压的波动,表明电路在起动状态,可是起不来。查开关变压器次级是否有故障元件?开关管是否损坏?辅助电源回路是否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脚电压的波动,表明电路在起动状态,可是起不来。查开关...

 电路已经处于启动状态了,检测芯片的驱动输出部分的脉冲幅度

网友E:
2844b--有图没?弄出来就更好分析了。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修好,2844b外围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