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热设备负载和电容器负载怎样分别选配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3-06-10):
       电热设备负载的特点是电流波动最大值不超过1.4倍额定电流。因此接触器通断这种负载是毫无困难的。通常,根据接触器的发热电流等于或大于1.2倍电热设备额定电流这一原则来选取接触器。如果接触器铭牌上未注明额定发热电流,则按接触器和电热设备二者的工作电流相等这一原则选用。一般选配CJ10系列交流接触器。如果是单相负载,也可将三极并联使用。这样,电流值可增大到2--2.4倍。

       使用接触器控制电容器时,必须考虑电容器的合闸电流和持续工作电流对接触器电寿命的影响。

      对于更大容量的电容器,常常串接电阻,以便接触器的接触电流减小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