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搞不懂

楼主(2013-06-10):
FX2n PLC 需要FX2NC-485ADP适配器和FX2N-CNV-BD通讯板连接才能和RS485设备通讯?那这俩结合传输距离是多远?

FX2NC-485ADP适配器能连接多少RS485通讯设备,很急啊

网友A:
传输距离距离三菱给的标准是500米,网络最大连接8台RS485通讯设备。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但实际有时可能没这么远,再远的话话加中继器吧 !

网友C:
FX2n PLC 直接买FX2N-485-BD即可,为何要舍近求远呢?

FX2N-485-BD的通讯距离是理论距离50米,实际在100米以下基本可以正常通信,但是大于50米建议加装485中继

网友D:
485都是标准的,据说理论上是1.5KM。至于可以挂多个站,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