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已烧坏而热继电器不动作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10):
      如果电动机已烧坏而热继电器尚未动作,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查明后可做相应处理:

(1)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不符。此时应按电动机的容量来选择热继电器(不可按接触器的容量来选用热继电器)。

(2)动作机构卡住,导板脱出。处理时应打开热继电器的盖子,检查动作机构,重新放入导板,并按动复位按钮,检查机构动作是否灵活。

(3)热元件通过短路电流,双金属片产生永久性变形,电动机过载时热继电器无法动作·,使电动机烧毁。此时应更换双金属片,并重新调整。

(4)检修热继电器时,由于疏忽,将双金属片装反了,或者双金属片和发热元件用错。当过电流通过热元件时双金属片不能推动导板,电动机过负荷运行烧毁而继电器不动作。处理时应检查并调整双金属片的安装方向,或者换上合适的双金属片和发热元件。

(5)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偏大,触头接触不良。此时应合理调整整定值,消除触头表面的污垢或氧化物。

(6)电动机本身发生故障,如自冷风扇损坏和风道堵塞而造成散热不良,或者环境温度过高,都会导致电动机烧毁而热继电器不动作,这不是热继电器的缺陷,应着手排除电动机的故障。

网友A:
学习了,感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