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无法创建报警和事件历史数据库

楼主(2013-06-10):
大家下午好,今天利用RSLinx Entetprise 通信,并且启用报警和事件且历史数据也要显示,提示需要创建“报警和事件历史数据库”,于是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往下走,最后弹出无法创建的对话框,具体步骤见下图!

急用,谢谢各位大侠了。

PS:跑去亿万论坛发帖求助,编辑半天,提示出错,又要重新编辑,火了!

网友A:
我似乎撞上过,一是软件安装不要选择网络 另外软件安装不全也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似乎撞上过,一是软件安装不要选择网络 另外软件安装不...

 谢谢马工了!

吐槽一下,搞AB这些烂东西,不对计算机网络 熟悉熟悉,还真不行。还有AB那烂售后,打电话说收费的,得找代理商。我就靠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就是数据库登陆名不对。你安装的什么数据库?你先用windows登陆进去,然后新建个账户就行了,然后在这边输入你的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就ok了 我遇到过滴

网友C(2014-08-15):
计算机名后面,需要加上数据库名,例如ES001\FTVIEWX64TAGDB

网友D(2015-02-06):
兄弟 解决没有啊 我现在这个也这样 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E(2016-04-03):
我最近遇到同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AB 技术支持没有人理,哪位兄弟比较简单办法解决数据库不知道怎么建立,alarm and event log viewer design view .

网友F:
手册可以共享一分000000000

网友G(2016-10-31):
我遇到过,你在服务器里做,别在工程师里做,再不行,进入数据库管理,有些不能使能的设置为使能试试

网友H(2017-08-21):
兄弟 解决没有啊 我现在这个也这样 一直解决不了啊啊啊啊

网友I(2019-01-08):
4楼正解。。。。。。。。。。

网友J(2022-04-24):
图中定义名称:自定义名称

计算机名称:图2中蓝色背景名称(图1与图2对应,图2中最上面第一行的名称为计算机名称)

数据库名称:打开数据库时登录的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密码:打开数据库时登录的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名称:在数据库中新创建的数据库名称

网友J:
abse4.png完善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