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A-10.2A屏支持欧姆龙CP1E-N40的PLC

楼主(2013-06-10):
请问显控SA-10.2的屏支持CP1E-N40的PLC吗?

网友A:
正常选CS CJ的就可以了

QQ 380311035

网友B:
Samkoon系列触摸屏读写欧姆龙PLC系列中支持HostLink通信协议的PLC设备。通过触摸屏中的串行口设备通过通信电缆(CPM1-CIF02)和PLC上的通讯单元(编程口),或者通过触摸屏中的串行口设备和通信适配器(CPM1-CIF11)建立起串行通讯连接,从而达到操作PLC设备的目的。使用本驱动前,请先阅读通讯单元和PLC设备的有关技术说明书。支持的欧姆龙PLC包括有CPM系列,如CPM1/CPM1A/CPM2A;CQM系列,如CQM1,CQM1H系列;C200H/HS/ALPHA系列。采用不同的PLC的时候应该在配置中选取和设备型号一致的PLC。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网友B(2013-09-05):
引用 网友B:
Samkoon系列触摸屏读写欧姆龙PLC系列中支持Ho...

支持

网友B(2013-10-16):
Samkoon系列触摸屏读写欧姆龙PLC系列中支持HostLink通信协议的PLC设备。通过触摸屏中的串行口设备通过通信电缆(CPM1-CIF02)和PLC上的通讯单元(编程口),或者通过触摸屏中的串行口设备和通信适配器(CPM1-CIF11)建立起串行通讯连接,从而达到操作PLC设备的目的。

网友C(2016-10-22):
一团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