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屏型号后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3-06-10):
同一个文件,原先的屏分辨率是640*480的,新屏是800*480的,不能自适应,请问怎么操作呢?

网友A:
首先说清楚是什么屏:例如Pro-face的触摸屏,更换为大屏的话原画面大小不变,大屏多余部分是空白,而三菱的话直接做满屏放大处理,

不同型号品牌不同的

网友B:
  如有些屏的型号大小分辨率不能自动适应的话,你只能在重新修改画面的大小啦

网友C:
在软件里更改屏的型号,自检的时候如提示有错误,可按指示局部修改!现在软件里对这块还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