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过负荷或三相电压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13-06-10):
   运行中的变压器过负荷,可能出现电流指示值超过额定值,有功、无功功率表指针的指示值增大,或出现变压器“过负荷”信号,“温度高”信号和音响报警等信号。值班人员发现上述异常现象或信号,应按下述原则进行处理:

(1)恢复警报,汇报班长、值长,并作好记录。

(2)及时调整变压器的运行方式;若有备用变压器,应立即投入。

(3)及时调整负荷的分配,与用户协商转移负荷。

(4)如属正常过负荷,可根据正常过负荷的倍数确定允许时间;若超过时间,应立即减少负荷;同时,要加强对变压器温度的监视,不得超过允许温度值。

(5)如属事故过负荷,则过负荷的允许倍数和时间,应根据制造厂的规定执行。

(6)对变压器及其有关系统进行全面检查,若发现异常,应立即汇报处理。

   如果发现运行中的变压器三相电压不平衡,首先应检查三相负载情况。若三相负载不平衡,则应立即调整负载,使之平衡。

   对于Δ/Y接线的三相变压器,在三相负载平衡时,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在5伏以上,则可能是变压器绕组匝间短路,应停电检修。

   对于Y/Y接线的变压器,在轻载时允许三相对地电压相差10%,但在重载时,应力求三相电压平衡。

网友A:
单相负载多的--容易出现这样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