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直流系统电压降低故障处理

楼主(2013-06-10):
  发现变电所直流系统的电压降低,应作以下处理:

(1)如果由蓄电池组供电的直流系统的直流电压降低,应先检查调节开关接触是否良好,蓄电池本身有无板极短路和硫化现象,沉淀是否过多,容器是否损坏和绝缘是否降低。

(2)如果由硅整流供电的直流系统的电压降低,应首先检查所用电交流电压是否降低。若降低,应使用调压器进行调整;然后检查硅整流元件是否损坏,硅整流器的交流电源熔体是否熔断。

(3)如果运行中的直流系统的直流电源突然消失,应首先检查熔体是否熔断。若熔断,应换上新熔体;若换上熔体又熔断,则应检查有无短路故障。如果查不出短路故障,则应请上级派人处理,但此时应加强对仪表的监视。若发生一次系统短路故障,可手动拉开断路器。

(4)如果运行中控制电器的硅整流发生故障,导致直流电压降低,则应立即切断硅整流器的交流电源,此时控制电源应来自合闸硅整流器。若合闸硅整流器发生故障,则应使其退出运行,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派人进行检修。

网友A:
变电所直流系统担负着各种保护,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