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铅酸蓄电池爆炸?

楼主(2013-06-10):
   在铅酸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中,通常水被分解产生大量氢、氮气体。如果这些气体不能及时逸出,一旦遇到火花就会造成蓄电池爆炸。防止铅酸蓄电池爆炸有以下措施:

(1)加液口盖子上的通气小孔应经常保持畅通,以便氢、氮气体能够逸出。

(2)蓄电池内部的连接和板极接线应牢固,以免松动而产生火花。

(3)禁止蓄电池上出现火种。

(4)使用高率放电叉检查电池时,应先打开加液口的盖子。

网友A:
这是很久之前的电池了

现在铅酸蓄电池都是免维护电池,基本避免了释放氢气和氧气的问题。

只要按照规范使用电池、不超载使用、不危险使用就没啥问题就没啥问题

网友B:
只记得开盖子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记得开盖子是必须的。

 现在的蓄电池组基本都是免维护或者少维护的,充电时都不要求开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