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极板硫化后会出现哪些现象?

楼主(2013-06-10):
   蓄电池极板硫化后,在蓄电池的充电过程中和使用中都会出现异常现象:

(1)充电中的异常现象   充电开始,电压升高很快,在很短时间内就产生少量气泡;在放电过程中电压降低很快;充电过程中电解液的比重增加不多,而温度则升高很快;充电终了温度很高,而电压反而降低,电解液低于正常值,蓄电池容量显著降低。

(2)使用中的异常现象   刚充足电的蓄电池,接上负载后,放电电流并不大,但很快就放电完了;充足电的蓄电池,搁置很短时间就无电。

网友A:
铅蓄电池硫化,也就是铅蓄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变成了不可逆的硫酸铅(正常的铅蓄电池放完电2个极板都是硫酸铅,但是充满电后铅蓄电池的正极板变成了氧化铅,负极板变成了海绵状的铅板),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的,免维护的应该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