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吸合不稳定

楼主(2013-06-10):
接触器吸合时噪音大乱跳,什么原因。

网友A:
1、电压不稳,接触器不断的吸合释放

2、触点油污或太脏,造成每次吸合不到位

3、接触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电压不稳,接触器不断的吸合释放2、触点油污或太脏,...

 线路中有接触不良点(接头或触电等),补充以上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电压不稳,接触器不断的吸合释放2、触点油污或太脏,...

 乱跳--外部控制线路是否有接触不好。

网友D:
电压不足,鉴定完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试过。

网友E:
1、电压不稳,接触器不断的吸合释放

2, 接触器的触头坏,产生的振动

3, 接触器内部短路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