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大的朋友

楼主(2013-06-10):
我工厂有一台电动泵,每天都要泵几桶液体,这液体有黏性,要从一个大的桶泵到几个小的桶内,而且每个桶内的重量都不一样,每次泵液体时必须要有工人在现场看不能离开,请问用什么设备如流量计之类的电器仪表,来解决这个可以定量的、不用工人看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根据个人了解,给楼主这样建议,楼下的兄弟可以拍砖

1,大桶的液体是不是需要补给?

2、小桶泵满后是不是要移走,还是固定在某位置,只需要每天给各个小桶泵入液体?

可以用个PLC控制几个电动阀控制几路液体管道给小桶泵液体。

如果小桶固定,可以用传感器检测小桶内液体量。如果小桶活动,可以检测流量大小,定时加注液体。

网友B:
可以检查流量,现场也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C:
这个简单:买一个计数器、一个脉冲流量计,计数器对脉冲流量计的脉冲进行计数,设定好计数器的计数值并用计数器输出控制电动泵的运转即可,这个方案够简单了吧

网友D:
脉冲的或定时的都可以。

网友E:
用称重简单点.

流量计复杂多了.

价格也高多了

网友F:
 不要用工人来搞的话,建议搞个 PLC 加模拟量控制,再为小车就自动装瓶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用工人来搞的话,建议搞个 PLC 加模拟量控制...

您能具体些吗?

网友G:
其实要节省成本的话。完全可以用脉冲方式来累积流量,把流量计的脉冲输出接入PLC的高速输入点,通过编程,即可算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的值。

然后PLC做比较指令,累积流量到后停止阀门或泵的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