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给定方式的优先级

楼主(2013-06-10):
如果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子,输入了多段速,

同时模拟量输入端子也输入了模拟量信号,

请问,当以上两个信号都具备的情况下,变频器会怎么处理?

即求变频器速度给定方式的优先级

网友A:
两个信号--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优先级或者计算功能来满足实际的要求。

网友B:
   这个倒是不太清楚,一般速度只能从一个给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