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变频器的编码器故障

楼主(2013-06-10):
在设备维护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闭环传动系统的PG故障

但一般都有什么些故障呢?

如何检查?

网友A:
要是我的话,一般都是采取反复插拔试验。

网友B:
    先查手册,看看变频伺服报警问题是出在哪,然后更换部件, 如还是不对的话我们一般是使用新的配件替换分件,来故障排除的方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