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浮点数如何转换成正整数

楼主(2013-06-11):
我在FX1N 中定义了一个浮点数 例如1234.5 .

请问如何把它转换成12345.

就是把那个小数点去掉。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剩于一个系数了,10,100之类的

网友B:
正常FX1N是不支持浮点运算的

网友C:
1N只能舍去小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只能舍去小数哦!

 我用GX Developer 的软原件监控功能

然后登录一个D0 。 值定义:10进制显示。显示定义:实数。如图1:

然后给D0 强制赋值12345.6这样一个浮点数。如图2

在监控页面中可以正常显示D0 的值是我所强制赋值的12345.6

根据FX2n 对浮点数的处理规则,D0里面存的是整数部分,D1是小数点的位置

然后分别查看D0 , D1的值却。。。。。。。晕了。图3

我的理解是FX1N可以保存浮点数,如果按照2N的浮点规则,我可以通过与,或,移位(1n不支持啦,只好用乘除)的方式把D0的12345.6.转换成16位的正整数123456.

现在问题来了,观察了N个浮点数以后,并没有发现类似2N中的浮点数保存规则。

同样的小数位(1位小数),不同的数值。在16位整数的状态下观察D0  D1的值都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求高人指教

.

网友D:
编程时把1234.5写成12345,运算完成后在除10.

网友E(2013-11-25):
正常情况下,FX1N是没有浮点数

网友F:
FX1N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G:
你需要确认FX1N是否支持真小数点?!如果是假小数点,监控一下相应的寄存器;就知道了,另外转换指令是(D)INT。

网友H(2015-06-13):
FX1N是肯定不支持浮点数运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