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楼主

楼主(2013-06-11):
   我工厂有一台电动泵,每天都要泵几桶液体,这液体有黏性,每天要重复从一个大的桶泵到几个小的桶内,而且每个桶内的重量都不一样,5公斤至250公斤,每次泵液体时必须要有工人在现场看不能离开,泵好后用车拉走。请问用什么设备如流量计之类的电器仪表,来解决这个可以定量的、不用工人看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用一台定量泵,配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如定量泵是2L/MIN,把时间调到5MIN,泵出的液体就10L左右了.如果液体黏性高,可考虑用气动隔膜泵.

网友B:
弄二个称重台,一个称空桶,称重范围1~20KG。一个设在出液口下面,量程5~300KG,负责监测加液量,再弄一个机械臂,负责捯饬那些桶。

首先PLC读取空桶重量,根据空桶重量得出加液量跟停泵临界值。然后机械臂把空桶扔到加液台开始计量加液。到规定的重量就关泵,然后启动机械臂将桶送走,最后机械臂将下一个空桶弄过来重复刚才的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二个称重台,一个称空桶,称重范围1~20KG。一个设...

网友D:
楼上分析 的很好啊!!!

可以找个自动化公司就给搞定了;

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方案加选型;你自己根本不用想怎么做;会用就行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