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Z相接线问题

楼主(2013-06-11):
针脚定义1

针脚定义2

控制原理图

跳线,我跳的是 OUT-OC

上位机接口-输入信号控制原理

楼主:
有木有高手啊?人都哪去了?

网友A:
从你给出的图5-9上看,JP1设置为OC输出方式后,应该是将CHZ接到上位控制器的输入信号端口,并且上位机输入端口的24VDC电源的0V应该接到伺服系统的SGND。

楼主:
是的,我就是SGND没接0v,现在可以了,但每2500个脉冲就有一个原点,我这电机36万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出的图5-9上看,JP1设置为OC输出方式后,应...

 Z相应该是一圈才一个原点信号才对,现在不知道啥情况了

楼主:
刚注册。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给出的图5-9上看,JP1设置为OC输出方式后,应...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