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主从关系

楼主(2013-06-11):
MCGS触摸屏监控,

CPU214+(223-1BL22)+(231-0HC22)+(231-0HC22),

四个变频器

如何进行拓扑主从关系,

新人学习,多谢指导

网友A:
选一个两个通讯口的CPU(例如224XP或者226)

MCGS触摸屏主站连接CPU从站一个口。CPU另一个口作为主站连接变频器。

网友B:
我也借宝地发个贴:

《跪求高手,帮我设计一下神舟牛十三号的控制程序代码逻辑思路。。。》

网友:
谢谢,秦君意见采呢了。

网友:
补充问一下,PLC与变频器是是主从MODBUS RUN通信,可组态软件与PLC用什么通信协议呢,。自由口还是MODBUS 协议呢?

网友C:
一般触摸屏都有现成的通信协议;直接选择就可以用了;对于西门子的一般为PPI协议!

网友D:
九头鸟就是不一样:十三人家说不吉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