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什么电机

楼主(2013-06-11):
   在仓库的部件里发现一个东东,从没有用过的,不知为何物? 全是外文,看不明白.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步进电机的控制模块呀, PLC 输出什么信号控制它? 还有这只能用于控制步进电机,一般的伺服电机或是三相异步电机能控制吗?

网友A:
看下面的端子,是步进电机专用控制器。

伺服驱动话,输出动力接线端子是三根UVW.而这个模块是A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的端子,是步进电机专用控制器。伺服驱动话,输出动...

就是步进电机控制器,没有配套电机不好玩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器.意大利的玩意,

网友D:
步进驱动器。。。。。。。。。。。。鉴定完毕。。。。。。。。。。

网友D:
PLC 输出脉冲信号控制它?

网友E(2013-07-31):
这个貌似可以控制介于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之间的跨界电机吧(步进加编码器的那种)

网友F:
这东西没个说明书也不好玩啊  !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器,当然接步进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电机驱动器,当然接步进电机 !

   没看到说明书,不知道 PLC 是如何控制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