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服务器算法组态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3-06-11):
本人学生,不知道服务器算法组态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高版本的就没有服务器算法组态?

网友:
服务器算法组态的目的是建立下位机和上位机的调度算法及调度周期等,并对系统上位和下位沟通形成系统变量。高版本的组态软件中,仍然有服务器算法组态的内容,只是做了系统封装,不再由组态人员手动来组了,其目的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因为对所有组态项目来讲,服务器算法组态都是一个样子,并不因项目不同而不同。

网友A(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B(2019-12-17):
对:   服务器算法组态的目的是建立下位机和上位机的调度算法及调... 内容的回复!

学习了,受教了。我有一个问题,我们dcs的服务器硬盘坏了,换了一个重新安装了系统,但是服务器一直联不上,画面可以操作,只能作为操作站,不能作为服务器站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也是1.1.0的。我不会用老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