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涌保护器的选型

楼主(2013-06-11):
      一级分类产品(B 级)雷击电涌保护器的选择

      FLASHTRAB FLT 35... 是用于民用建筑主配电系统的密封式B 级防雷及电涌保护器。

FLASHTRAB FLT 35/3 和FLT 35/3+1是应用于三相四线和三相五线系统中的整体模块。桥接件包括在整体模块的供货范围内。

FLT 35... 可用于传统的三级保护体系中。第一级雷击电涌保护器和第二级电涌保护器之间必须满足10 米导线以上的退耦距离。

      FLT... 与所有“标准模块保护器系列”拥有同样的外型尺寸(17.5mm),这种设计使其在各种应用场合中均可方便的利用MPB桥接件实现桥接。

FLT PLUS-CTRL... 是用于工厂供电系统中的带有附加灭弧装置的自点火火花隙防雷及电涌保护器,它有≤ 0.9kV、1.5kV 和2.5kV 三类保护电平(Up)的产品可供选用。具有35mm 的两倍标准模数宽度。广泛用于工厂供电以及独立的开关系统中,主要是因为这类系统的标称工频续流要比民用建筑物和居民区内的工业企业的电源中的续流大得多,故选用此保护装置。

FLT PLUS-CTRL.../I 也具有报警指示功能。它发出电子点火装置是否在工作的信号,从而可监视火花隙的工作状态。

     二级分类(C 级)电涌保护器VAL、F-MS系列的选择

     按照国标GB50057-1994:2000 及国标GB18802.1-2002(对应IEC61643-11)等,在导线进入到系统前,应根据设备耐冲击电压> 电涌保护器保护水平> 电网最高波动电压的原则,同时UC>U0 以及UT>U0。按照国标GB50057-1994:2000,U0 是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势差,按照国标GB18802.1-2002 的附录B 对于TT 系统,UC>1.45U0;对于TN 系统和IT 系统UC>1.1 U0,也就是说对于菲尼克斯电气的产品,TN 及IT 系统中可以选择VAL230...系列的产品,而在TT系统中应选用VAL230IT 的产品。按照2003年4 月1 日发布的国标GB18802.1-2002(对应IEC61643-11),还要同时测试UT,只有同时通过UC 和UT 的测试的产品才可以被选用。就是说UC 不必一定要大于UT,我们知道如果UC 如果选择的太低,会影响到电涌保护器的寿命和运行的稳定性,而UC 如果选择的太高,势必使得电涌保护器的保护电平也会很高,从而影响到被保护设备的供电安全,如果选择了适当的UC 我们就可以兼顾到供电的安全、电涌保护器的平稳的运行。按IEC61643-11 的II 级分类测试要求生产,用于LPZ1 到LPZ2 区交界处等电位连接。通常指用于无接闪器的建筑物或二次配电柜等。具有故障自分断功能,并且可故障显示(显示红色“DEFECT”)和远程报警。

电源终端电涌保护器(第3 级分类试验产品/D 级)

按IEC61643-1 的II、III 级分类测试要求生产,用于LPZ2 以后设备前端处等电位连接。通常安装在现场配电柜或控制柜中。 在国标GB50057-19954:2000 中的第6.4.8 条中规定,当安装的第一和第二级电涌保护器所得到的电压保护水平加上其两端引线的感应电压以及反射波效应不足以保护距其较远处的被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应在被保护设备处装设电涌保护器即D 类电涌保护器。

      MCR 技术(测量、控制和调节技术) MCR电路中的接口对过电压的敏感程度要远远高于电源系统。为此,专门设计了放电器如MCR-PLUGTRAB、COMTRAB 和TERMITRAB 等用于此类接口的保护。用于测量电路内的放电器,按电压水平分为连接接地电位电路用以及无接地电位电路用。 MCR-PLUGTRAB基本电路为充气式过电压放电器和抑制二极管的间接并联电路。因此,可以以极低和精确的限制电压在极短的起动时间内达到10KA (8/20 μs)的通流容量。根据不同的用途,该设备还可以附加压敏电阻保护,或用作单个保护元件。 MCR-PLUGTRAB特别受用户欢迎的优点是便于检查,以及可以插接中性阻抗。无论保护插件是否插入插座内,去耦部件—感应线圈或电阻—因安装在插座内,可始终保持在电路里。这一点对于测量电路的意义重大。保护构件无分支,位于插件内,因而很容易对测量设备内插销上的功能参数进行检验。为此还配备有检验箱TRABTECHTESTER。 COMTRAB 同样也可以测试。该放电器在LSA-PLUS 隔离板和开关板线路并联时,一旦出现过电压,即由各个芯线通过相互去耦的低灵敏保护元件和高灵敏度保护元件将电流排放到地下。 整个产品系列中结构最小的部件是TERMITRAB—这是一个装有集成过电压构件的接线盒,用作开关柜中MCR 线路的输出和输入端子。 数据接口 数据处理设备用放电器在电路和机械结构上均有所不同。DATATRAB 系一种过电压保护适配器,可直接接在待保护设备前的数据导线内。除传统的TTY、V2.4 和V.11 型用基本电路之外,还有用于保护高容量网络接口的不同型号产品,如用于Ethernet 或Token Ring。这一应用领域的放电器也可以提供配备SUB-D、RJ 及其它接头的插座结构形式。 COAXTRAB 既可以用于数据处理设备的保护,也可以用于视频系统(户外摄像头)。 放电器正常工作的要求是电位均衡结构完全符合现有技术标准,安装工作符合当地的现有规程、标准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