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06期——根据电机额定电流如何来选择变频器容量

楼主(2013-06-11):
    本期擂台——根据电机额定电流如何来选择变频器容量

         1,连续运行的场合。考虑到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所以在这里需要留有余量。

        请问此处的余量留多大为佳?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请问此处允许升降的比例是多大?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请问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考虑变频器的容量?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如果使用了变频,将是多少倍呢?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

        怎么还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6,对于多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时,除了需要考虑前五项,还得继续往下看:

        6.1,比如在电机的总功率相等的情况下,台数少功率大组成的系统和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其总电流值肯定不一样。

        对此你将如何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6.2,再整定软启动、软停止时,一定要按启动最慢的那台电机来进行整定。

        6.3,当其中有部分电机需要直流启动时,变频器的容量该如何计算?

         希望各位擂友各抒己见,我们支持原创,更支持理论推导,最好采用系数和公式来诠释。

        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

        奖项设置:一等5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三等5MP  3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楼主:
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这个貌似不好确定大小哦,期待楼下大师的回答

楼主:
对于一拖多的场合,在电机的总功率相等的情况下,台数少功率大组成的系统和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他们的总电流谁大呢??

网友A:
先回答一下第一个

1、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的电流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比工频供电时的电流要大,而且输出电压、电流中受高次谐波的影响,电动机的效率、功率因数降低。电流需增加10%左右。

网友B:
学习学习,静等答案,呵呵呵

网友A: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请问此处允许升降的比例是多大?

答:变频器的最大输出转矩是由其最大输出电流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对于短时间的加减速,变频器允许达到额定输出电流的130%-150%。由于脉动原因,应将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降低10%左右再选择。

网友A: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请问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考虑变频器的容量?

答:根据加速、恒速、减速等各种状态下变频器的平均电流值来确定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频繁时1.2倍,一般运行时1.1倍)

网友A: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如果使用了变频,将是多少倍呢?

答:采用变频器运转时,随着电动机的加速相应提高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启动电流被限制在150%的额定电流以下(根据变频器的机型不同,一般均在125%~200%)。

网友A: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

        怎么还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答: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C:
1,连续运行的场合。考虑到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所以在这里需要留有余量。

        这个根据负载来选择,假如是重载,可以考虑提高一个容量等级,轻载,不需要增加。变频器选型手册也是按这个来标识的,按照变频器选型手册推荐的来选择即可,原因变频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这个普通负载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参数加减速时间来调整,不需要增加容量。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请问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考虑变频器的容量?

        这类似行车类的负载,需要紧急制动的,可以提高1.2-1.5倍来选择。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如果使用了变频,将是多少倍呢?

     传统说法,直接启动是4-7倍额定电流,这是在额定负载启动的情况下,一般启动的时候工艺都会想办法调整控制启动时的负荷,启动完毕才全负荷,比如泵类的关闭出口阀、风机类的调低甚至关闭风门开度等。

        使用变频器后,这个多少倍不好说,原因参数设定不一样,比例不一样。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怎么还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电动机能承受短时过负荷,变频器也可以。

        6,对于多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时,除了需要考虑前五项,还得继续往下看:

        6.1,比如在电机的总功率相等的情况下,台数少功率大组成的系统和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其总电流值肯定不一样。 对此你将如何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行车类的1.5倍,普通的大于即可。

        6.2,再整定软启动、软停止时,一定要按启动最慢的那台电机来进行整定。

         6.3,当其中有部分电机需要直流启动时,变频器的容量该如何计算?

        直流启动?交流电动机,貌似不可以,只是需要直流制动。

网友D:
1,连续运行的场合。考虑到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所以在这里需要留有余量。

       余量留 15% 为佳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标准容量时允许升降的比例是多大1:1就行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如何考虑频繁加减速时变频器的容量最好是标准容量的1倍以上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所说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是负载起动,如果使用了变频,其电流也会有几倍,只是对电网的冲击减小一点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

      选择变频器的容量还是以电机负载时的容量为标准

       6,对于多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时,除了需要考虑前五项,还得继续往下看:

       6.1,比如在电机的总功率相等的情况下,台数少功率大组成的系统和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其总电流值肯定不一样。

      选择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所有电机的功率总和

       6.2,再整定软启动、软停止时,一定要按启动最慢的那台电机来进行整定。

变频器软启动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6.3,当其中有部分电机需要直流启动时,变频器的容量该如何计算?

      直流启动?是直流驱动伺服吗,其容量与一般变频器一样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一下第一个1、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的电流是脉动电...

 借贴问下:变频器自身在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有多大,其电流大小有参考值吗?其进线端的断路器如何选择?

网友F:
 以下是经验之谈:

1,连续运行的场合。考虑到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所以在这里需要留有余量。

一般余量是最大电流预留10%左右;

比如Imax=1.2In,那么变频器输出电流=1.1*1.2In。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这里没有进行放大。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这里对容量没有太大考虑,只是考虑一下加减速时间。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如果使用了变频,将是多少倍呢?

根据负载不同,略有不同,一般是1.2~2.0In。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

根据第一条考虑的容量。

网友G:
1,连续运行的场合。考虑到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所以在这里需要留有余量。

        请问此处的余量留多大为佳?    如属重载工况,变频器可比电机功率大一级选用!轻载就选与电机功率相配的变频器。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请问此处允许升降的比例是多大?  15-30%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请问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考虑变频器的容量?考虑轻载重载及用途选择:用作升降控制,可扩容选择,选比电机大一级; 重载工况也选比电机大一级的变频器; 轻载时频繁加减速对变频器没有太大影响,按电机容量同规格选用变频器。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如果使用了变频,将是多少倍呢?  多少倍不是很清楚,电机配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根据功率大小,有个额定电流,在短时间内额定电流可超过120-180%运行,这个根据变频器来设定。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

        怎么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电流只要是还在额定范围,相对变频器还是可按电机容量等量配置的。

        6,对于多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时,除了需要考虑前五项,还得继续往下看:

        6.1,比如在电机的总功率相等的情况下,台数少功率大组成的系统和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其总电流值肯定不一样。

        对此你将如何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吊车控制里,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电机在运行时有互锁条件,每次只有一台电机运转,变频器只取最大那台电机容量扩容一级配置;  普通台数少功率大的系统,变频器比电机容量总和大一级选用;  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变频器容量等于电机容量总和,在控制时启动可做先后控制!

        6.2,再整定软启动、软停止时,一定要按启动最慢的那台电机来进行整定。

                软启动器没有玩过,求解!

        6.3,当其中有部分电机需要直流启动时,变频器的容量该如何计算?

                变频器输出交流,需要直流启动得另想办法吧!启动后又变为交流运行吗?

网友H:
更多相关信息请登录电源网www.dgbaykee.com

网友I:
 1,连续运行的场合。考虑到由于变频器供给电动机是脉动电流,其脉动值一般比工频供电时电流要大,所以在这里需要留有余量。

此处的余量留20%以上,或大一档功率选配

        2,加减速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如果需要较大/较小的加减速转矩时,也可适当升高/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再进行选定。

此处允许升降的比例是10%-20%

    3频繁加减速时对变频器容量的影响。

对于这种情况考虑变频器的容量比电机功率大一档以上,且应该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4电机直接启动时所需变频器容量的选定。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

如果使用了变频,将是多少倍呢?

 如果不用变频器,一般是5到7倍额定电流,如果用变频器,起动电流根据加速时间和负载的大小决定

        5当在运行中,电机电流不规则变化时,

只要在变频器设定的过电流标准内,则无关变频器的容量

        6,对于多台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时,除了需要考虑前五项,还得继续往下看:

        6.1,比如在电机的总功率相等的情况下,台数少功率大组成的系统和台数多功率小的系统,其总电流值肯定不一样。

        对此你将如何选择变频器的容量?

这里,变频器比电机容量总和大一级选用。

        6.2,再整定软启动、软停止时,一定要按启动最慢的那台电机来进行整定。

        6.3,当其中有部分电机需要直流启动时,变频器的容量该如何计算?

 应该是直流制动吧,需要把部分需要直流制动电机的功率分别加一档选用变频器

楼主(2013-07-14):
本期擂台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获奖名单见

变频擂台——每周一题——打擂英雄榜

同时请大家踊跃参加下一擂台

网友J:
简单地把配用电动机容量作为选择变频器容量的依据是不对恰当的。

1、  注意对照变频器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否一致。

2、  注意测量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  生产机械在决定电动机容量时,是根据电动机的发热情况来进行选择的。就是说,只要电动机的温升不超过额定温升,短时间的过载是允许的。但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却很弱。

所以,对于一些负载经常变化的负载,应注意测量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在选择变频器的容量时,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

在哪些情况下变频器可以按说明书中配用电动机容量来选择。即,配用电动机容量与实际电动机的容量相同。

1、  连续不变负载  即负载是连续运行的,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其工作电流基本不变。

2、  电动机的容量较大  即虽然负载是变动的,但由于电动机的容量较大,负载的最大电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3、  电动机的冲动电流时间甚短者  负载的惯性不大,偶而产生冲击电流,但维持时间不超过1分钟者。

哪些情况下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易

这里所说的“加大变频器容量”,是相对于变频器的配用电动机容量等于实际电动机容量而言的。大体上说,可归纳如下: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偏低者    部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小于同容量电动机额定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应根据电动机的负载情况考虑选择大一档的变频器。

2、电动机可能短时间过载者    因为电动机所谓的“短时间”,是相对于发热时间常数而言的。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而变频器的过载能力,通常是150min ,1min。与电动机相比,等于没有过载能力。所以,如果电动机可能在短时间内过载运行的话,变频器的容量应加大。

3、对于需要在重载情况下起动和停机的负载,在下列情况下,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1)要求能够快速起动和停机者; (2)点动比较频繁者。

4、有冲击负载者    例如,电动机与负载之间是通过离合器相结合的。通常是在电动机已经旋转起来状态下,由于离合器的结合,使负载也旋转起来。显然,在离合器刚结合的瞬间,电动机的转速将下降,转差增大,电流也增大,可能导致过电流保护动作。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K:
按电流选择变频器不必留余量,变频器的电流指标是有效值,不是你所说的“脉动值”。

电机运行的加减速对变频器没影响,选刹车单元和制动电阻要有所考虑。

变频器启动电机与电机直接启动不是一回事,没有启动电流倍数。对于拖动重载的电机,选变频器放大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