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3-06-11):
一台看不出来品牌的空压机,今天突然熄火

网友A:
好面熟啊!应该是博莱特的空压机

网友B:
断路器不是跳了吗,是不是那里短路了是吧,什么牌子看不出来。

网友C:
 控制电路的断路器跳了,是不是哪里有短路现象,这空压机还带有 PLC 模块控制的呀

网友D:
应该是设备问题了,断路器跳了,检查一下;

网友E:
捷豹螺杆压缩机。。。。。。。

楼主:
什么品牌plc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