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装排列,合理吗

楼主(2013-06-11):
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距离太近,不合理啊

网友A:
不合理空间太狭小靠的太紧,发生短路容易烧回其它原件。

网友B:
 电柜太小,电器之间没有合理的散热空间 ! 不安全

楼主:
不合理,但是已经做了15台啦!后面的箱体要重新设计!

网友C:
元器件都用的不错的,为什么端子那么挫。

网友D:
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都是爱发热的,散热问题解决好了,就没啥问题。

网友E:
台达的变频器以前经常用的……

楼主:
变频器的箱体没有进风口的!

网友F:
一般也没啥事的,大家都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