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发生短路崩烧事故防范措施

楼主(2013-06-11):
        短路崩烧事故是高压断路器运行中的严重事故之一。这种事故不仅造成供电中断,而且还可能导致火灾和威胁人身安全。因此,应尽量设法避免。根据运行经验,在断路器的安装、使用、维护和检修过程中,如果能做到以下几点,就可避免短路崩烧事故。

(1)严格按线路的负荷电流选择断路器,保证断路器有足够的断流容量。

(2)安装时使各部位接触紧密,拧紧全部螺栓,防止导体松动。

(3)在导电杆的出、入口加装绝缘套管,以防止小动物进入而造成短路。

(4)经常检查少油断路器拉杆的轴销,防止轴销断裂或掉出而使拉杆触碰带电部分。

(5)经常检查灭弧室的情况。如灭弧片排列是否整齐,排列顺序是否正确;灭弧片和绝缘零件是否烧损,绝缘零件是否受潮;绝缘筒和灭弧片表面有无炭化或剥裂现象等。一旦发现上述缺陷,应及时消除,以防止留下隐患。

(6)雨雪天加强巡视,防止该绝缘部位受潮或进水而降低绝缘强度。

(7)经常监视油箱内的油位,一旦发现渗、漏油现象,应及时予以消除。

(8)定期对绝缘油进行耐压试验,防止因油质劣化或进水而影响油的绝缘性能。

(9)经常检查少油断路器支持瓷瓶的运行情况;注意多油断路器导电杆的出、入口绝缘是否良好,防止发生多相接地。

(10)检修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提高检修质量,防止发生差错而留下隐患。

(11)检修多油断路器时,随时掌握工具、物品的去向,防止杂物掉入油箱。

(12)检修工作结束后,全面进行检查、测试,防止未拆接地线或短路线就合闸送电。

网友A:
你讲的这些断路器差不多快灭绝啦,现在都是推车型断路器,那还有油,高压柜的各种保护及防护都很好,并且高压柜基本上都是密闭的,不像原来刀闸都露在外面,再讲操作机构也是比较过关的,寿命几万次,高压柜的五防都到位,想分合错都不容易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