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常开的行程开关控制的继电器电路

楼主(2013-06-11):
求助,怎样用常开的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的顺序电路

求按一下启动按钮电磁阀动作,然后电机启动,气缸动作到行程开关后延时断电复位

到磁性开关感应后电机停止的电路图,菜鸟求助大师

网友A:
直接用行程开关的常开点加时间继电器,然后在你的电机控制回路中串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点;就是相当于停止控制;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  不好意思

网友C:
这些东西就是使用逻辑电路来实现一些动作;

现在使用PLC一类东西;电路很简单;也用不了多少钱!!以后维修方便啊!
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D:
首先:气缸的磁性开关不能承受稍大的电流,因此你每个磁性开关都驱动一个继电器(最好是4P类型,起始位置KA2,到达位置KA3),按下按钮驱动一个继电器并自保(KA1,4P继电器,自保应用第四组接点),其中第一组接点驱动电机,第二组接点驱动电磁阀,第三组接点与气缸到位的继电器(KA3)常开接点第一组串接控制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接点串入驱动电磁阀的那一组接点(KA1的第二组接点),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接点与气缸开始位置的磁性开关驱动的继电器(KA2)的常开接点串接驱动继电器KA4,KA4的常闭接点串入KA1的自保回路

网友D:
实际:我上个回复帖子不画出电路原理图,主要是留给楼主自己思考,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目前部分技术人员,对传统的继电器电路都完全不会了,个人感到真的有点悲哀

网友E:
同感5楼,一些小子来实习,一个正反转电路都要反复讲,烦啊。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帮助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帮助学习了

楼主根据5楼主的答案画个图分享一哈?

网友G:
给你出个电路供参考:

      1、图中Z0为交流接触器,它的主触点接电机(未画);D1为电磁阀;J0为时间继电器;J1为24V直流继电器;绿色方框 为磁性开关,其电源+ - 极接线端接直流24V电源,其输出端接J1直流继电器;K0为常开触点行程开关,接J0时间继电器;K1为启动按钮。

      2、动作说明:按下启动按钮K,Z0接触器得电吸合且自锁。电机启动。同时D1电磁阀得电启动。当气缸动作到行程开关K0处,使K0触点闭合,J0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J0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D1电磁阀失电断开,电磁阀复位。当磁性开关感应后其输出管导通,使J1继电器得电吸合,J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Z0断电,电机断电停止24V电源也断开,即J1也失电断开。

网友H:
 搞个小型 PLC 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没有几根线接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搞个小型 PLC 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没有几根线接啦

 小型PLC,也得三四百吧,接触器,继电器也不能少.如果只用继电器,一百块以内解决.还有说以后维修方便的,就这么简单的路,故障再大,又能大到哪里去.

网友J:
这样的问题也来求助,让楼主的电工基础老师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出个电路供参考:      1、图中Z0为交流接触...

 谢谢大师的帮助,小弟右边的图还有点看不懂请解说一下好吗

网友K:
支持!不要什么电路就想着Plc,没有单片电源接线复杂的电路,有些人就想用单片,这恰恰说明了一些电工基础知识的浅薄。一些日常很简单用继电器随便能控制的电路,为什么要用单片?再说,继电器构成的电路,有点基础知识的都能维修,试问单片坏了能维修板子的有几个?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

按上图,k1按下,Z0得电吸合,24V电源加到磁性开关电源端和继电器端,当磁性开关闭合时,J1得电,J1常闭断开,断开Z0接触器回路,Z0断开,也就断开了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个小型 PLC 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没有几根线接啦

 谢谢大师给画的图,经流云轩主的一番指点,现在看懂了谢谢

网友G:
13楼:右侧图就是一个24V直流供电的磁开关电路,其绿色框内代表磁开关,该开关内不含有继电器,即对外输出不是继电器的触点,而是NPN型晶体管OC门输出。该开关对外有3个引出端:1、电源+极引线,通过Z0即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接24V电源正极。2、电源-极引线,接24V电源负极。3、NPN型晶体管OC门输出,外接一只24V直流继电器J1。用J1的常闭触点串接于Z0接触器线圈。

      当按启动按钮K1时,交流接触器Z0得电自锁,它的常开辅助触点闭合,使磁开关得电开始工作。

      当磁性开关感应后(即当有金属物接近磁开关时),磁开关内的输出晶体管导通,使继电器J1得电吸合,J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交流接触器失电断开,即使电机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13楼:右侧图就是一个24V直流供电的磁开关电路,其绿...

 谢谢大师不厌其烦的解答,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