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号干扰很严重求助

楼主(2013-06-11):
我厂是新装的 厂房, 信号调试的时候 都  很正常,不过等 动力电机 运行了后 就干扰仪表的信号 搞的信号监控系统混乱,一直 查不出原因仪表的电懒全屏蔽的,动力电懒不带屏蔽(电机变频器控制)但都 可靠接地了的,就是干扰大  求大虾 帮忙  分析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线号仪表的屏蔽层是怎么接的啊,一端接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号仪表的屏蔽层是怎么接的啊,一端接地的吗?

有一端的 也有2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线号仪表的屏蔽层是怎么接的啊,一端接地的吗?

刚开始怀疑接地不行 我们又从新打了好多接地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线号仪表的屏蔽层是怎么接的啊,一端接地的吗?

网友A:
一端接地试试。

网友C:
      国内的工控产品的通病,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产或自己组装的配电系统,并非胡说国产不行,而是感叹国人做事太马虎,不及别人的一丝不苟。鉴于你的情况,可以 1:仪表信号线选择质量较好,屏蔽效果好的。2:仪表信号线尽量远离动力电缆,尤其是变频器输出线。3:在允许范围内调低变频器载波频率,4:实在不行加装EMI滤波器和交流输入输出电抗器。估计你的系统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工控产品的通病,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

还真没有

网友D:
最好咨询一下专业的谐波治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