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电工题的解法

楼主(2013-06-11):
一道电工考题,忘了怎么计算了,在这里求助一下:问题是,一根电阻丝,截去1/3,接在原电压上,问功率与原来的功率比是多少?

网友A:
理论上功率放大三倍,  1/n, 功率放大N 倍,  纯粹阻性 负载, 直接用欧姆定律 即可......

楼主:
主要是推导及计算过程不会,本人数学较差,希望详细解答。

楼主:
记得原解题方式是,先设电压为U,设电阻为R,截后电阻=1-1/3=2/3R,然后怎么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记得原解题方式是,先设电压为U,设电阻为R,截后电阻=...

P=U*U/R ,电压不变,那么:

P新=U*U/(2/3R) =(U*U/R)/(2/3)=1.5P

是原来的1.5倍

网友C:
电压不变,理论上是1.5P,实际上会小于1.5P,若线路上串了其它电阻,那就复杂了

网友D:
怎么感觉这么复杂啊。

在纯电阻电路里不就是U=IR

P=UI,楼主根据这个就可以自己计算了,自然是功率变大了。

网友E:
导体面积不变,导电距离缩短1/3,电阻减少1/3,在电压不变的前提下,新的电流值I'如下:

∵  I'=U/[R×(1-1/3)]

   I'=3U/2R

   I'=1.5×(U/R)

∵  原电流值I=U/R

   I'=1.5×I

∴  电流将等于原电流值的1.5倍。

楼主:
既然是计算题,就是要计算,要算式,没有这个,答案对就任何意义了
这是从上面的答案中得出的,大家看对不对?

设电压为U,电阻为R,原功率为P,截后功率为P截:
则截后电阻R截=1-1/3=2/3R
根据公式P=U*U/R得出:
P:P截=U*U/R:U*U/R2/3
     =U*U/R:U*U/R*3/2
 两边同时消去U*U/R,则得
     =1:1.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

 算的非常仔细认真,赞一个!

网友H:
大家说的都很好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