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时间断电器和转变频器正反转电机

楼主(2013-06-11):
怎么把时间断电器和转变频器正反转电机

最好带图求速解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好像你说的不清楚,你要达到的要求我看不明白,真不好给你支招

网友B:
 时间断电器与 变频器连接做什么 ? 不太清楚

网友C:
时间断电器--是什么?

网友D:
楼主可能想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输出使电机正反转。这个简单,看变频器说明书,使用端子控制方式,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端子即可。

网友E:
怎么把时间断电器和转变频器正反转电机??

时间继电器?变频器驱动电机正反转?电机要进行多段速运行吗?几只时间继电器?

网友F:
你是想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吗?那就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点去做变频转向控制输入点,再对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和控制端子定义一下就行

网友G:
描述详细点,更有利于大家给你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