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系统中如何解决编码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06-11):
编码器是一种将旋转位移转换成一串数字脉冲信号的旋转式传感器,这些脉冲能用来控制角位移,如果编码器与齿轮条或螺旋丝杠结合在一起,也可用于测量直线位移。

        运动控制系统中编码器怎样抗干扰?

        信号传输通道的抗干扰设计:

        1、光电耦合隔离措施,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采用光电耦合器,可以将控制系统与输入通道、输出通道以及伺服驱动器的输入、输出通道切断电路之间的联系。光电耦合的主要优点是能有效地抑制尖峰脉冲及各种噪声干扰,从而使信号传输过程中的信噪比大大提高。干扰噪声虽然有较大的电压幅度,但能量小,只能形成微弱电流,而光电耦合器输入部分的发光二极管是在电流状态下工作,一般导通电流为10-15mA,所以即使有很高的大幅度的干扰,由于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而被抑制掉。

        2、双绞屏蔽线长线传输,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电场、磁场和地阻抗等干扰因素的影响,采用接地屏蔽线可以减小电场的干扰。双绞线与同轴电缆相比,虽然频带较差,但波阻抗高,抗共模噪声能力强,能使各个小环节的电磁感应干扰相互抵消。

        供电系统的抗干扰设计:

        1、实行电源分组供电,例如,将执行电机的驱动电源与控制电源分开,以防止设备间的干扰。

        2、采用隔离变压器,考虑到高频噪声通过变压器主要不是靠初次级线圈的互感耦合,而是靠初次级寄生电容耦合的,因此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均用屏蔽层隔离,减少其分布电容,以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

        3、采用噪声滤波器也可以有效地抑制交流伺服驱动器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A:
这个还是放到离散传感器版块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