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步进指令并行输入

楼主(2013-06-11):
请教:永宏PLC用步进指令写并联时,怎么手册上的双竖线没法输入,如果输入的是单竖线时,那么会只执行第一行的状态转移,第二行的状态转移不执行。请指教。

网友A:
写完<此处内容被屏蔽>TO S20<此处内容被屏蔽>和<此处内容被屏蔽>TO S21<此处内容被屏蔽>之后,再输入的就是双竖线。

网友A:
 写完TO S20和TO S21之后,再输入的就是双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完TO S20和TO S21之后,再输入的就是双竖线。

 照你的方法试了,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B:
写完TO s20后,另起一行写TO s21,然后再输入竖线就是双竖线

网友C(2013-07-18):
先把两个TO指令写上,再点竖线,自动生成双竖线,不然只能添加单竖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以前也遇到

网友E(2016-09-28):
引用 网友A:
写完TO S20和TO S21之后,再输入的就是双竖线。

太好了,想学习,学习!

易捷!李伟!18666314682

网友:
我怎么输入,都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