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触电急救常识

楼主(2013-06-11):
        人体是导电体,一旦有电流通过时,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由于触电的种类、方式及条件的不同,受伤害的后果也不一样。

  一、触电的种类
  人体触电有电击和电伤两类。

  (1) 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时所造成的内伤。它可以使肌肉抽搐,内部组织损伤,造成发热发麻,神经麻痹等。严重时将引起昏迷、窒息,甚至心脏停止跳动而死亡。通常说的触电就是电击。触电死亡大部分由电击造成。

  (2) 电伤是指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以及电流本身作用下造成的人体外伤。常见的有灼伤、烙伤和皮肤金属化等现象。
  二、触电方式
  1.单相触电

  这是常见的触电方式。人体的某一部分接触带电体的同时,另一部分又与大地或中性线相接,电流从带电体流经人体到大地(或中性线)形成回路。

  2.两相触电

  人体的不同部分同时接触两相电源时造成的触电。对于这种情况,无论电网中性点是否接地,人体所承受的线电压将比单相触电时高,危险更大。

  3.跨步电压触电

  雷电流入地或电力线(特别是高压线)断散到地时,会在导线接地点及周围形成强电场。当人畜跨进这个区域,两脚之间出现的电位差称为跨步电压Ust。在这种电压作用下,电流从接触高电位的脚流进,从接触低电位的脚流出,从而形成触电,如图1-6a所示。跨步电压的大小取决于人体站立点与接地点的距离,距离越小,其跨步电压越大。当距离超过20m(理论上为无穷远处),可认为跨步电压为零,不会发生触电危险。
  4.接触电压触电

  电气设备由于绝缘损坏或其它原因造成接地故障时,如人体两个部分(手和脚)同时接触设备外壳和地面时,人体两部分会处于不同的电位,其电位差即为接触电压。由接触电压造成触电事故称为接触电压触电。在电气安全技术中接触电压是以站立在距漏电设备接地点水平距离为0.8m处的人,手触及的漏电设备外壳距地1.8m高时,手脚间的电位差UT作为衡量基准,如图1-6b所示。接触电压值的大小取决于人体站立点与接地点的距离,距离越远,则接触电压值越大;当距离超过20m时,接触电压值最大,即等于漏电设备上的电压UTm;当人体站在接地点与漏电设备接触时,接触电压为零。

  5.感应电压触电。是指当人触及带有感应电压的设备和线路时所造成的触电事故。一些不带电的线路由于大气变化(如雷电活动),会产生感应电荷,停电后一些可能感应电压的设备和线路如果未及时接地,这些设备和线路对地均存在感应电压。

  6.剩余电荷触电。是指当人体触及带有剩余电荷的设备时,对人体放电造成的触电事故。带有剩余电荷的设备通常含有储能元件,如并联电容器、电力电缆、电力变压器及大容量电动机等,在退出运行和对其进行类似摇表测量等检修后,会带上剩余电荷,因此要及时对其放电。(电气自动化技术网www.dqjsw.com.cn)

  三、影响电流对人体危害程度的主要因素
  电流对人体伤害的严重程度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频率、持续时间、通过人体的路径及人体电阻的大小等多种因素有关。

  1.电流大小

  通过人体的电流越大,人体的生理反应就越明显,感应越强烈,引起心室颤动所需的时间越短,致命的危险越大。

  对于工频交流电,按照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人体所呈现的不同状态,电流大致分为下列三种。

  (1)感觉电流是指引起人体感觉的最小电流。实验表明,成年男性的平均感觉电流约为1.1mA,成年女性为0.7mA。感觉电流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电流增大时,人体反应边的强烈,可能造成坠落等间接事故。

  (2)摆脱电流是指人体触电后能自主摆脱电源的最大电流。实验表明,成年男性的平均摆脱电流约为16 mA ,成年女性的约为10mA。

  (3)致命电流是指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实验表明,当通过人体的电流达到50 mA以上时,心脏会停止跳动,可能导致死亡。

  2.电流频率

  一般认为40~60Hz的交流电对人体最危险。随着频率的增高,危险性将降低。高频电流不仅不伤害人体,还能治病。

  3.通电时间

  通电时间越长,电流使人体发热和人体组织的电解液成分增加,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反过来又使通过人体的电流增加,触电的危险亦随之增加。

  4.电流路径

  电流通过头部可使人昏迷;通过脊髓可能导致瘫痪;通过心脏造成心跳停止,血液循环中断;通过呼吸系统会造成窒息。因此,从左手到胸部是最危险的电流路径,从手到手从手到脚也是很危险的电流路径,从脚到脚是危险性较小的电流路径。

网友A:
安全常识   不容忽视

网友B:
这是每一位电工应具备的基本安全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每一位电工应具备的基本安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