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问什么???

楼主(2013-06-12):
请师父帮我运行下看哪里出错了。PLC是松下的FP0R-C32T.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R8总是不能正常接通断开?搞了两天还是想不明白。我用时序图监控它。一时正常,一时不会接通;一时不会断开;难道又是扫描的问题?但那比较语句我最前面、中间、最后面都放过了,还是有时不行。

楼主:
搞了两三天都没搞定。

网友A:
置位,复位,有没有问题,存在一直复位情况吗?

网友B:
在线监查一下DT23480

DT23482

DT90400这三个数位的值,有可能是数值存放位的问题,能否改DT23482存储器为DT23484试试看

网友C:
我现在没有松下软件了,你应该是用了编码器+高速计数器,而高速计数器需要专门的高速比较指令,你再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D:
没软件看不了啊!!!!

网友E:
没软件看不了啊!!!不会用这 PLC 的农民工飘过 !

网友F:
设置高速计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软件看不了啊!!!!

网友H:
搞定了没,脉冲输出控制字的问题,还有R8的前的比较最好不=用>

网友I:
R8比较靠前的 跟GT32内部通讯可能被占用,尽量使用后一点的。如果实在不行,就不要用SET  这些指令,用自锁指令更安全。

网友I:
看看采用这种方式是否可以,

网友J:
9楼说的对,你用=指令就是个错误,因为在动作的瞬间可能扫描不到

在允许的情况的最好用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就OK。

网友K(2013-07-30):
我个人觉得你的置位和复位需要加条件,加了条件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另外编码器选型要注意,分辨率不要太小。

网友L(2014-01-06):
引用 网友I:
R8比较靠前的 跟GT32内部通讯可能被占用,尽量使用...

网友M(2018-06-07):
高速计数器的每一个值并不每次都能扫描得到,用等于并不能每次都能接通

网友N:
学习看看吧,纯新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