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装电动风阀

楼主(2013-06-12):
小弟在此求助,流程上需要一DN1000型的电动风阀,苦于成本限制,先求助于行内高手想个替代方案。

我初步的想法是使用步进电机带动涡轮阀,不知是否可行。而且风门要求开度可调,使用触摸屏控制其开度,我用的屏是kinco的,PLC用的是欧姆龙CPM2AH,求教其他部分的配置。用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系统组合起来。谢谢。

网友A:
买一个手动风阀,在原手柄位置加装普通电机和编码器即可轻易达到要求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电动风阀是不是气阀类的?

气阀是不是小一些

风阀是不是大一些?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电动风阀是不是气阀类的?

网友D:
应该要加一个反馈装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问一句,电动风阀是不是气阀类的?

风阀和气阀不是一码事。。。不过都是走的气态工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