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温控仪表MODBUSRTU通讯求教

楼主(2013-06-12):
我现在在做个工程要求采用MCGS与温控仪表通讯,仪表支持MODBUS RTU 标准协议通讯,只要求读取仪表的PV(仪表通讯地址为 0100H      R      256)值SV值(仪表通讯地址为0300H     R/W     768).并且做历史曲线和历史数据存储调用,存U盘,就可以了.我测试了好久都没通讯上,请问在设备窗口如何正确组态, 求教,能否提供相类是的工程按列.270501731@QQ.COM.谢谢!

网友A:
 没有找到相关的案例呀,你的 MCGS 是用屏还是通用版软件? 有没有找到相关的 MOFBUS RTU 的通讯驱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相关的案例呀,你的 MCGS 是用屏还是通用...

我的MCGS是嵌入版本的,是触摸屏上用的,用的通用MODBUS RTU协议

网友B(2013-08-03):
应该是4WB0257吧

网友C:
建2个变量  如是16位 设备0_读写4WUB0257  设备0_读写4WUB0769

   如是32位   设备0_读写4DUB0257  设备0_读写4DUB0769

网友D(2014-08-11):
宇电的表谁用过 如何跟昆仑组态通讯呢 设备通道不清楚

网友E:
基本就是MODBUS 3X  3X  6X之类的地址

要多试试

网友E:
3X  4X  6X

网友F(2014-12-01):
MCGS与温控仪表通讯,仪表支持MODBUS RTU 标准协议通讯用4区只读数据地址加1试试吧用SRS13A这样可以。

网友G(2015-12-19):
@wuhongzhao mcgs和温控仪FP93能用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信吗?

网友:
那个地址大概需要加1,改成257和769试一试

网友H(2016-12-07):
请讲解4WB0257的具体意义,谢谢

网友I(2017-02-24):
MODBUS 分主从站,这个在MCGS中怎么确定?

网友J(2017-11-10):
参考了。多谢分享资料。。。。

网友K(2018-05-16):
用MCGS的脚本写通讯程序采集

网友L:
看一看,好东西就收藏

网友M:
把0100H换算成十进制是256,但是地址需要256+1=257,就可以,

网友N(2019-09-18):
为什么温控仪的设备地址是1,从哪看出来了

网友O:
没见人用过,见识了

网友P(2021-03-14):
温控仪的设备起始地址是1,在通道映射的时候可以看到

网友Q:
我也碰到了和楼主同样问题

网友R:
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Q:
我也试试

网友S:
这个是13年的帖子,居然还没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