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温机温度控制不住

楼主(2013-06-12):
热固性注塑机做电木件,料筒温度是靠模温机控制,在生产中模温机油温始终降不下来,造成料筒经常堵头难注射,产品做出来废品多,模温机冷却系统检查正常,加温正常温度到会断电,导热油油位正常,就是显示温度直往上升降不下来,该怎样去处理。

网友A:
是不是温控仪坏了!

网友B:
  是不是温控仪坏了!还有就是输出断开的接触器坏了没法断开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温控仪坏了!还有就是输出断开的接触器坏了没法...

 是的!

网友D:
油循环好吗?流量小就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油循环好吗?流量小就会有影响。

 油的循环量变小是会影响的,例如油路堵塞等!

网友C:
注塑机的是吗
?咱是专家啊

网友A:
听说台湾的模温机质量很好?

网友E(2014-10-29):
油温机简介换热器有可能小了或结垢堵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油温机简介换热器有可能小了或结垢堵塞

问题分析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