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为兴4轴运控卡 控制步进电机,丢步问题

楼主(2013-06-12):
我买了一块众为兴的8940A1 4轴运控卡,现在为避免步进电机丢步问题 请各位大手说说怎么控制比较好

不用编码器

以前用的电产的运控 只需要在双轴电机另外端安装一个传感器即可 众为兴的卡有这样的功能么

网友A:
1、丢步,主要是步进电机力矩不足导致。解决计算好工作力矩,不超过步进电机额定输出转矩的60%,尤其是速度较高运行时更加要注意,因为步进电机速度越高力矩越小;

2、信号线缆受到干扰。解决办法是选用优质屏蔽电缆且屏蔽层按照规定接地,

网友B:
如楼上说的,选择合适力矩的电机,上位系统处理好信号干扰问题。

还有可以用现在的步进伺服产品,不会丢步,而且和伺服一样全闭环,也有过载能力。

之前用过上海鸣志的此类产品,近期有用了几个电机与驱动器集成的产品。效果还不错。

网友C: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 第一是速度要控制好,第二是电机功率选择好,第三是信号干扰问题

  有运动控制卡需要的请和我联系,站内,或企鹅89339223